[仿真讨论] ADS和CST联合仿真差别怎么这么大?效果太差了

楼主(2022-04-20):
肯定是我哪儿没弄对。

比如就简单的一个标准Ka波段波导,CST单独仿真结果S11肯定接近-100dB了。

然后和ADS联合仿真,生成一个2端口网络,都接50欧姆匹配阻抗再接地。怎么S11都接近全反射了呢?
哪儿没对啊?ADS的设置问题吧,因为我把HFSS的datasheet文件导入也是这种情况,频率太高了。?

网友:
duan端口阻抗的设置问题,如果是矩形波导,端口阻抗参考矩形波导特性阻抗的定义。值得注意的是特性阻抗不同的定义方式需要乘以不同的系数,如果是CST系数是2,如果是HFSS系数是Pi/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