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的选型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22-04-20):
电阻的选型需要注意什么?

网友:
慎用1206及以上封装的贴片电容等器件,焊接过程中有实效风险。

网友:
一般电阻选精度1%厚膜金属膜电阻,精度电阻选0.5%以上薄膜金属膜电阻。

网友:
排阻一般不建议选用,排阻的封装使其失效风险大于单个贴片电阻。

网友:
贴片0欧姆,其阻值不是绝对为零,最大阻值可为50毫欧。

网友:
贴片电阻能承受的脉冲电压限制:a) 0402~0603:100V; b) 0805:300V; c) 1206及以上:40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