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使用注意事项有哪些?

楼主(2022-04-20):
cam350使用注意事项有哪些?

网友:
导入文件时需注意Gerber的类型,RS-274-X的可直接导入,RS-274-D的有时则需要手动输入D码。

网友:
提供Gerber文件给PCB板厂时建议检查文件是否完整。

网友:
99se、DXP软件设计的PCB文件钻孔文件后辍名为:.TXT;PADS软件设计的PCB文件钻孔后辍名为:.DRI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