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拉远和直放站的区别有哪些?

楼主(2022-04-20):
    射频拉远和直放站的区别有哪些?

网友:
    射频拉远和直放站的区别:
射频拉远单元RRU(RemoteRadioUnit)带来了一种新型的分布式网络覆盖模式,它将大容量宏蜂窝基站集中放置在可获得的中心机房内,基带部分集中处理,采用光纤将基站中的射频模块拉到远端射频单元,分置于网络规划所确定的站点上,从而节省了常规解决方案所需要的大量机房;同时通过采用大容量宏基站支持大量的光纤拉远,可实现容量与覆盖之间的转化。

网友:
    两者均可作为室内分布系统的信号源,选用哪一种取决于宏基站的载频数量和该室内业务量需求。如果宏基站载频多、容量很富裕,用数字光纤直放站拉远更合适,同时可减少扇区扰码。如果该室内业务量需求较大应选用RRU作信号源。如果业务量需求很大,如大型写字楼、会展中心等,应考虑数字光纤直放站、RRU和宏基站的联合组网。

网友:
    在覆盖距离上,两者均可作为基站拉远系统供用,数字光纤直放站用作载波池拉远,RRU可用作基带池拉远。载波池拉远距离取决于小区覆盖半径和光在光纤上的传输速度,数字信号在光纤中传播,其动态范围也较模拟信号大,这样就可以实现远端机更大的信号覆盖;同时,数字信号不随光信号的衰减而衰减,因此其传输(拉远)距离也进一步增加了。经计算,最远可达40km以上,用作基带池拉远的RRU基本不受距离限制,可拉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