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芯片上的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4-20):
这些n Q R S之类的字母代表什么意思?还有那个三角形,为什么一个向外,一个向内?

网友:
你用的是pin planner 吧,打开view->pin legend window ,你会看到这些图形代表的含义。Q代表DQ,S是DQS,p,n是差分信号对。角向上的三角形是VCC,向下的是地。

网友:
表示每个管脚的功能,n表示差分输入脚的负极,Q表示DDR的DQ脚,S是DDR的DQS脚,R是内部上拉电阻脚

网友:
想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