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PCB文件怎么查找一个焊盘的坐标

楼主(2022-04-20):
cadence PCB文件怎么查找一个焊盘的坐标,或者导出焊盘的列表等。

网友:
    Tools->Symbol Pin Report

网友:
    查找焊盘坐标方法:
    Tool----> Basic scripts ------> Basic scripts...
    在出现的对话框中选择第 17项 excel pin list report,
点击 RUN 即可生成每个焊盘的座标。

    导出焊盘的列表的方法:
在界面上tools==〉padstack==〉modify Design padstack或modify library padstack。

网友A:
    把光标指到那边 用手抄坐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光标指到那边 用手抄坐标

好想法

网友:
    Show Element 对象选择PIN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直接找c1.1 (如:c1第一腳)

    或基本快找功能之一(總接腳數, 零件腳, 坐標........)

    请问具体是怎么一个操作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