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中的模型库文件里,有个后缀名为IND的文件,用什么软件可以查看其中的内容?

楼主(2022-04-20):
Pspice中的模型库文件里,有个后缀名为IND的文件,用什么软件可以查看其中的内容?

网友:
索引文件.IND
索引文件并不是必须的,只有当用户规定了数据库的索引字段后mapinfo才会自动产生索引文件。索引文件中对应于每个索引字段都有一个索引表。在每个索引表中,先给出总的数据库记录数目,然后按照索引顺序给出每条属性数据记录在对应的索引字段处的具体属性数据和该记录在属性文件(.DAT)及交叉索引文件(.ID)中的记录号。
是FOXMAIL产生的文件,打开来也看不到什么,是FOXMAIL加密的
如果FOXMAIL设置正确才能打开来

网友:
一楼说的很不错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