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懂电子元器件的高手有知道这元件是什么?

楼主(2022-04-20):
一个0603封装的贴片元件规格尺寸和0603的电容一样大,但却不是电容,它在温度10度差不多用电桥表量是6-7K之间阻值。但在温度25-30度量阻值却下降到只有3.5-5K之间而且会出现1000uh上下的电感量。也就是温度越高随着出现的电感量跟着增大。如果测量时用打火机火苗瞬间碰下就短路,离开火苗马上又复原?有那位高手知道的请告知下这是什么元件?非常感谢!
注:元件两边和电容一样颜色,但中间部分是黑色。外观有点像磁珠,但磁珠却是全黑的,目前市场上也找不到磁珠有那么大的阻值和电感量。

网友:
    是电子电路中的基本元素,通常是个别封装,并具有两个或以上的引线或金属接点。电子元件须相互连接以构成一个具有特定功能的电子电路,例如:放大器、无线电接收机、振汤器等,连接电子元件常见的方式之一是焊接到印刷电路板上。电子元件也许是单独的封装(电阻器、电容器、电感器、电晶体、二极体等),或是各种不同复杂度的群组,例如:积体电路(运算放大器、排阻、逻辑闸等)。

网友:
    1.长方形格子的那是「电阻」,注意电阻值「k」=1000欧姆(乘上k前面的数值),图中有写总电阻值是496.1欧姆。

2.前面圆形应该是「BJT 双极性接面电晶体」。不过这种接法具体有什麼作用不是很明白,因为电晶体是要用来进行增益放大或是作为串级放大电路,需要搭配电容或是电感与电阻结合为一个电路,前面三个接角都要接元件才有作用。

    3.线一般是用「单心线」。进行各个电路元件中连结的管道,也就是电流的通道。在电子电路中是用锡将各元件接角与线焊接(黏)在一起,使电路能够有回路,方有作用。

网友:
    用电桥的话不太好判断元件类型,如果是二极管可以用万用表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