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BUCK DC/DC应用中如何减小输出电压的纹波?目前用的是12V转5V纹波还是不够好。

楼主(2022-04-20):
在BUCK DC/DC应用中如何减小输出电压的纹波?目前用的是12V转5V纹波还是不够好。

网友:
    将电感感量加大,输入输出电容靠近IC,容量值再加大一些,

网友:
    加强高频滤波

网友:
    加大电容或者挪动电容位置, 另外就是考虑一下是不是电感的感量可以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