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差分时钟输入

楼主(2022-04-20):
    可以把FPGA 的两个差分时钟管脚DIFFCLK_N和DIDDCLK_P 相连输入相同的信号吗?

网友:
    不可以,仔细去看一下FPGA关于差分时钟输入IOB的内部结构就知道差分信号进来后如何处理的

网友:
    不行的,你输入的是相同信号时这部分电路根本不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