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问题:软线能跟墙里的硬线相接吗?

楼主(2022-04-20):
    我用的粗软线,里面有多股铜丝的那种

网友:
    可以接。注意连接牢固,包好绝缘。

网友:
    把软线散开,缠在硬线上,然后硬线打回头压紧(正规做法再涮一下锡),用绝缘胶布包好就OK啦。

网友:
    可以接,只要连接牢固就行

网友:
    评估一下电流就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