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调用中断服务子程序和调用子程序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4-20):
单片机调用中断服务子程序和调用子程序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
1.子程序调用是预先安排好的,程序中断是随机发生的;
2.调用子程序,是为主程序服务的,而中断程序与主程序的程序毫无关系;

网友:
    子程序是由调用指令给出目标地址,中断是通过隐指令获得中断服务程序的入口地址

网友:
    中断服务子程序入口地址相对某一中断是固定的,调用子程序的偏移地址是随机的,基本过程差不多,返回时,中断服务子程序用的是reti 调用子程序是ret
调用中断服务子程序和调用子程序都会把当前偏移地址的下一地址压栈,但调用子程序的返回指令ret不影响标志位,reti从中断程序返回,并会清除内部相应的中断状态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