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波二极管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22-04-20):
    检波二极管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
    调幅高频无限电信号的波形是上下对称的,要想取出有用的信号必须检波,就是通过二极管单向导通的原理取出其中的一半来进行放大,如果没有检波,则正负抵消了就没有信号了!

网友:
    检波二极管 的作用是利用其单向导电性将高频或中频无线电信号中的低频信号或音频信号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