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通常一个小电阻和一个电容串联之后再和一个大电阻并联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04-20):
请问通常一个小电阻和一个电容串联之后再和一个大电阻并联有什么作用?

网友:
要看你用在哪里啊,我们常常见到这样的电路在三极管的发射极,这样的做法可以提高交流放大倍数。

网友:
增加零点和极点,动态补偿吧。

网友:
nolita同解;要看具体电路,如下图中在开关电源的变压器电路也使用,

屏幕截图 2022-04-20

网友:
应该是个补偿电路。

网友:
这是一种反馈组合电路,大家都知道电容是隔直流,通交流的。在反馈电路中,有的不能没有直流成分,所以要加多一电阻。也可以说是给相连的电路提供直流偏置。

网友:
#在这里快打卡速回复#

网友:
具体看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