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布局布线有什么技巧呢?

楼主(2022-04-20):
pads Layout布局布线有什么技巧呢?

网友:
首先要全局整体考虑,分成各个模块,不同的模块大致走线层数考虑清楚,哪层是地,哪层比较干净用来走重要的线,哪层走信号线,电源线,当然不绝对的,但一定心里要有大致的底。

网友:
重点主芯片散线,散出的时候也要考虑不同模块的线尽量在一起,不然走到后面对高密度板来说就会比较乱。

网友:
建议你尝试用PADS Router走线,用Layout修铜皮等或后期修改。

网友:
关键是电源电路靠近电源的插头输入端,插头连接件的位置摆对,主芯片根据脚位一一放在周围,数字地、模拟地单点连接,晶振尽量靠近芯片引脚。

网友:
1. 布局要把走线理得尽量更顺;
2. 电源线走线要粗些,注意回流路径最短;
3. 考虑板卡原器件密度,考虑层数;
4. 注意包地,单点接地处理,射频、高频信号线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