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制作中如何定位?

楼主(2022-04-20):
PCB制作中如何定位?

网友:
随着高密度互连技术应用不断扩大,分辨率和定位度已成为PCB制造厂家面临的重大挑战。电路密度越高,要求定位越精确。定位的方法有目视定位、活动销钉定位,固定销钉定位等多种方法。

网友:
目视定位是用重氮片透过图形与印制板孔重合对位,然后贴上粘胶带曝光。重氮片呈棕色或桔红色半透明状态,可以保证较好的重合对位精度。银盐片也可采用此法,但必须在底片制作透明定位盘才能定位。

网友:
固定销钉定位分两套系统,一套固定照相底版,另一套固定PCB ,通过调整两销钉的位置,实现照相底版与PCB的重合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