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信号的强度?

楼主(2022-04-20):
请问,当信号强度弱时,想提高一下信号的强度,有方法么?

网友:
信号强度弱时指的是何种“信号”。

网友:
加高增益天线,或定向天线。

网友:
如果你的发射频率是定好的,那么与发射天线链接的匹配电路就是调节发射功率的关键所在,至于具体调那个元器件、怎么调,就要看你用的发射IC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