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将PCB板上的所有电阻改为底层呢?

楼主(2022-04-20):
请问怎么将PCB板上的所有电阻改为底层呢?

网友:
选中所有电阻,鼠标左键点中,然后按空格键。

网友:
DXP中选中1个,点右键选第一项整体编辑。

网友:
99SE中双击元件——属性——层改为底层——在点击全局——封装中选相同——确定。

网友:
在PORTEL99SE中双击一个电阻,然后在点击Global,再改层为底层,选择s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