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表面为什么会有污染,而且该如何清洗?

楼主(2022-04-20):
FPC表面为什么会有污染,而且该如何清洗?

网友:
FPC经过涂覆盖层工艺后露出的铜导体表面可能会有胶黏剂或油墨污染。

网友:
因高温工艺产生的氧化、变色。

网友:
这些污染有的和铜导体结合十分牢固,用弱的清洗剂并不能完全去除。

网友:
采用有一定强度的碱性研磨剂和抛刷并用进行处理,覆盖层胶黏剂大多都是环氧树脂类而耐碱性能差,这样就会导致粘接强度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