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GPS模块选型技巧有哪些?

楼主(2022-04-20):
请问GPS模块选型技巧有哪些?

网友:
对于一个给定的位置,GPS接收器知道在此时哪些卫星在附近,因为它不停地接收从卫星发来的更新信号。

网友:
重启动你的GPS接收器时,它确定现在位置所需的时间。对于20通道接收器,如果你在最后一次定位位置的附近,冷启动时的定位时间一般为3~5分钟,热启动时为15~30秒。

网友:
大多数GPS接收器的水平位置定位精度在2.93m~29.3m左右。

网友:
选购GPS设备时,大小、重量、显示画面、防水、防震、防尘性能、耐高温、耗电等物理指标都要考虑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