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与MOS管的区别及各自的应用?

楼主(2022-04-20):
哪位高人指点一下IGBT与MOS管的区别及各自的应用?

网友:
    相同点:控制方式 都是电压控制栅极(门级)
IGBT更适用于高压大电流,频率相对较低(20KHZ左右)
MOSFET更适用于高频小电流(几十KHz-几MHz)

网友:
    想看别人是怎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