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arm软件核和硬件核,两者区别是什么?

楼主(2022-04-20):
什么是ARM软件核和硬件核,两者区别是什么?

网友:
硬核就是在厂商出厂前将CPU的IP固化到芯片内部了,像8,16
32位处理器,软核一般是对COLD/FPGA这样的可编程逻辑器件来说了,就是你自己用软件的形式在芯片内部做一个IP核,当然这中间的程序很复杂,一般厂商提供IP库。这中间怎么造出了这个IP核,这你需要看看可编程逻辑器件是什么东西了。这东西其实就是按照你编程的思想,将芯片内部的晶体管组合起来,形成一定的功能,最简单的理解就是你用74LS芯片搭建一个电路。

网友:
看别人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