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利用CAM350将GERBER文件中的坐标导出?

楼主(2022-04-20):
怎样利用CAM350将GERBER文件中的坐标导出?

网友:
你先导出gerber文件,然后再用写字本方式打开gerber文件不就得了。

网友:
1.双击打开CAM350软件,File → Import导入 → Auto Import Gerber文件 → 双击,确定导入 → 出现导入的多层线路板图 → 左边选All Off 只选丝印、焊盘和边框层否则看不清 ;
2.绑定此三层,Edit → layers → Remove → 把不用的√ → OK;
3.Tables → layers → 锁定丝印层(ref)指定焊盘为TOP;
4.Settings → 单位Unit → 选M公制&1/1000 → OK;
5.设定原点 → Edit → change → origin → space origin → 按键盘X出现十字架,+-为放大缩小/insert移动;
6.量PCB长宽,Info → Measure → point-point;
7.取MARK点和元件坐标,utilities → Quick part → 是 ,左键单击焊盘1,2后右键单击出现对话框,填入位号,角度;
8.做完后导出坐标,Info → report → Place ment → Save →选Save位置后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