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稳压二极管输出的输出的高电平和低电平一直在波动?有正负1V的误差

楼主(2022-04-20):
    1.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为12V,实际输出的电压值在11~13V内跳动,然后可能就导致了后面的积分电路,出来的波形有失真,不对称等现象。是这个原因吗?如果是的话证明解决呢?如果不是,又是什么原因呢?各位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
    原因是稳压二级管由于制造工艺,功率,正反压降以及击穿电压都会存在某些不同,从而导致电压降低。参考产品规格书上标注的误差是多少?5%,10%等等

网友:
    加强电源直流滤波,电源中含交流成分的电压波形,试试看效果.

网友:
    稳压管稳的电压,本身就不是很精确的,不同负载电流都会不一样

网友:
    正弦波变方波部分改成施密特触发器试试

网友:
    5V的稳压管好像在4V就有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