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元器件的检测技巧

楼主(2022-04-20):
在科技日臻发达的今天,相信大家对电子设备都不陌生,电子设备的核心是电路板,而电路板则是由各种类型的电子元器件大量组合而成,如果设备发生故障或者出现短路,缘由大部分会出现在电子元器件失效或者损坏引起的。故而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些正确的电路板元器件的检测技巧,这些方法与技巧都是电子维修人员在日复一日的维修过程中总结积累下来的,供大家参考。

1.测整流电桥各脚的极性

万用表置R×1k挡,黑表笔接桥堆的任意引脚,红表笔先后测其余三只脚,如果读数均为无穷大,则黑表笔所接为桥堆的输出正极,如果读数为4~10kΩ,则黑表笔所接引脚为桥堆的输出负极,其余的两引脚为桥堆的交流输入端。

2.判断晶振的好坏

先用万用表(R×10k挡)测晶振两端的电阻值,若电阻值为无穷大,说明晶振无短路或漏电;再将试电笔插入市电插孔内,用手指捏住晶振的任一引脚,将另一引脚碰触试电笔顶端的金属部分,若试电笔氖泡发红,说明晶振是好的;若氖泡不亮,则说明晶振损坏。

3.单向晶闸管检测

可用万用表的R×1k或R×100挡测量任意两极之问的正、反向电阻,如果找到一对极的电阻为低阻值(100Ω~lkΩ),则此时黑表笔所接的为控制极,红表笔所接为阴极,另一个极为阳极。晶闸管共有3个PN结,我们可以通过测量PN结正、反向电阻的大小来判别它的好坏。测量控制极(G)与阴极[C)之间的电阻时,如果正、反向电阻均为零或无穷大,表明控制极短路或断路;测量控制极(G)与阳极(A)之间的电阻时,正、反向电阻读数均应很大;测量阳极(A)与阴极(C)之间的电阻时,正、反向电阻都应很大。

4.双向晶闸管的极性识别

双向晶闸管有主电极1、主电极2和控制极,如果用万用表R×1k挡测量两个主电极之间的电阻,读数应近似无穷大,而控制极与任一个主电极之间的正、反向电阻读数只有几十欧。根据这一特性,我们很容易通过测量电极之间电阻大小,识别出双向晶闸管的控制极。而当黑表笔接主电极1。红表笔接控制极时所测得的正向电阻总是要比反向电阻小一些,据此我们也很容易通过测量电阻大小来识别主电极1和主电极2。

5.检查发光数码管的好坏

先将万用表置R×10k或R×l00k挡,然后将红表笔与数码管(以共阴数码管为例)的“地”引出端相连,黑表笔依次接数码管其他引出端,七段均应分别发光,否则说明数码管损坏。

诚然在生活中还有更多的方法去检测电子元器件的好坏,但这些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五种电子元器件的检测方法与技巧,如果只是日常的电子设备,这五种方法也足够大家去分辨电子元器件的好坏啦,如果再深入了解,所需要的检测仪器可能就不是这么常见了

网友:
都是基础的检测方法

网友:
    万用表常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