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中电容如何快速选型?

楼主(2022-04-20):
    开关电源中电容如何快速选型?( }$ J$ C4 W" z  w

网友:
    开关电容的电压要大于工作电压50%以上; 开关电容的容量根据电源输出打电流大小,选择相应容量的电容,开关电源因波形更尖锐,对电容的容量要求更高些; 理论上说电源开关用电容越大越好; 开关电容的选取原则是:C≥2.5T/R,其中: C为开关电容,单位为UF; T为频率, 单位为Hz, R为负载电阻,单位为Ω; 可靠的做法是将一大一小两个电容并联,小电容滤高频波,大电容滤低配,一般要求相差两个数量级以上,以获得更大的开关; 电容的体积在安装范围内。容量越大,开关效果越好,体积也越大; 开关电源一般为电解电容,如果铝或钽电解,性能好的可选择钽电解。

网友:
    开关电源中电容的选型还要了解使用环境电容的使用环境还分电路内部环境和电路外部环境,电路内部环境包括频率、电压值、电流值、电容在电路中的主要作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