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射频 SAW 收发双工器是怎么实现双工的?

楼主(2022-04-20):
比如:双工器一共就3 个引脚:TX/RX/ANT,没有控制信号,如何实现控制收和发?

网友A:
    让芯片一直处在接收状态,发送的时候,切换一下状态,之后还用接收状态,这样可以保证任何时候都能接到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让芯片一直处在接收状态,发送的时候,切换一下状态,之后还用接收状态,这样可以保证任何时候都能接到数据

是的,空闲时都处于接收阶段

网友:
    有一种双工的方式叫频分

网友:
    没有控制信号的是频分接收和发送的频率不一样,里面有带通和带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