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16.6导光绘有的引脚无法输出gerber层图形

楼主(2022-04-20):
论坛有没有高手帮忙看一下,最近做一片板子时,遇到一个问题:用allegro 16.6导光绘时有的引脚无法输出gerber层图形,我检查过中间的9个引脚并没有错误,属性和四周的完全一样,只是尺寸不同,但是在导gerber时,中间的9个引脚就是出不了阻焊(soldermask top)和帖片(pastemask top)层的图形来,四周的就可以,中间的9个焊盘有盘中孔!请高手帮忙看是什么原因,并附上图片作对比!谢谢

网友A:
    中间的可能是铜皮
你可以拿旁边的关键复制出来,做中间的焊盘,这样属性会完全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的可能是铜皮
    你可以拿旁边的关键复制出来,做中间的焊盘,这样属性会完全相同

    可是中间的引脚我在做封装的时候是引脚,而且有编号的,中间是有动态铜,但是其它地方的也是一样的动态铜能正常的出那两层的gerber图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圖底下的ok 按鍵,算來第三個 鏡頭(a開頭) 按鍵, 按一下重整一下. 試試.

    鏡頭少了也會這樣.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热情解答,这把个文件在另一台电脑存库,把库的封装再改一下,更新时勾选图中两项就可以正常出9个焊盘在那两层的图形,在原电脑上也是同样操作还是不行,检查过库路径和封装并没有发现错误,因为管脚编号都更新了,这个封装原来是PADS的文件转过来的改了一下,9个焊盘只有中间一个引脚和边上一个有编号,其它的没有编号,后来发现覆铜有问题才改原理图加了其它引脚的编号,重新导网表,再改封装加完其它管脚的编号然后更新,可能更新的过程只勾选了后面的一项,发现不行后再勾选那两项,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的BUG,同样的操作再另一台电脑就可以!电脑和软件都是一致的,前后发现问题更新过几次。有点像2楼说的有可能导gerber时软件把那9个我们认为是焊盘的,它识别为铜皮了,但是却存在管脚编号,软件不告诉我们log

楼主:
    Output design = ''

    Update mechanical symbols              = 'NO'
    Update format symbols                  = 'NO'
Update package symbols                 = 'NO'
Update shape/flash symbols             = 'NO'
    Update symbol padstacks                = 'YES'
Preserve padstacks replaced on pins    = 'NO'
    Reset symbol text and size locations   = 'NO'
Reset Pin Escapes (fanouts)            = 'NO'
    Ripup Etch                             = 'NO'
    Reset custom drill data                = 'NO'
Symbol list file                       = 'C:/Users/song/AppData/Local/Temp/#Taaaaae03832.tmp'

------ Library Paths ------

    ------ Symbol Refresh Messages ------

    'IC-128P-QFN-12_3X12_3'  symbol refreshed successfully.

------ Pad Stack Refresh Messages ------

    'S0R2X0R8H'  pad stack refreshed successfully.
    'S2X1R7H'  pad stack refreshed successfully.
'S0R2X0R8V'  pad stack refreshed successfully.

    ----- Symbol Update Summary ----

Updated symbols: 1 out 1
    Design updated.

在原电脑上又试了一下,看了一下log,显示焊盘更新完成,但是查看BRD文件的焊盘并没有更新成功!有个FB0805的装也有一样的问题,我试过了也是没有更新成功,不知道是软件的问题还是我的操作步骤有遗漏的地方!

网友(点评):
1.都是同樣Hotfix 更新版本嗎?? 2.把 home 下 pcbenv 更名, 讓他重新產生.(設定亂了.)

楼主:
    我在出问题的电脑上,把那个brd文件重新复制到新建的文件夹导出来一个新的库,把库路径重新设置为这个新的库,然后改封装,再次更新时只勾选那两个选项是可以的,原来的brd文件把库路径删除了,重新设置为那个改好封装的旧库路径再更新symbol就是不行,不是导gerber有问题,是那个焊盘已经改好,在更新symbol时只勾选那两个选项也更新不了焊盘,log里好像说更新到了,我查看了焊盘发现没有更新到,因为这个brd文件我不只更新这个封装,其它的封装也是这样操作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