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强抗干扰八键触控触摸芯片

楼主(2022-04-20):
电容式触摸芯片 - GT308L是GreenTouch3TM电容触控产品之一传感器系列可以面对户外的极低、炎热温度,还有天气的变化,而不受影响。在智能汽车普及的现在,家里具备充电桩的,还能抵抗住特斯拉线圈产生的电磁辐射。
提供8个LED驱动器和16步调光控制器。OUT1~8引脚可用于PWM输出用于LED调光控制。
不会对CS和EFT噪声产生任何影响。
内部电源复位顺序如下图所示。
另一个是使用SCL和SDA引脚的I2C接口。这两个接口方法可以同时使用。这些1:1直接输出引脚可以工作在有源低或有源高模式。它的输出极性可以通过寄存器地址“3Ah = OUT_POL”位来改变,所有OUTx引脚都会改变具有相同的主动极性。OUTx引脚具有开路漏极NMOS结构,因此需要上拉当OUTx引脚在有源低模式下使用时,电阻。它们也有开放式排水管PMOS结构他们需要下拉电阻在有源高模式。一对夫妇kΩ可以用于这些上拉或下拉电阻。
有足够的噪声抑制算法和各种保护电路,防止误触检测所引起的噪音和无感应能力。

网友:
    要是有抗干扰的指标,可以用数据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