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Speed 2000 仿真TDR

楼主(2022-04-20):
1:经过电容后扩张的差分线应该怎么设置成差分线?
2:电容及电容焊盘影响TDR应该怎么仿真?

楼主:
如果想仿真电容及电容焊盘对TDR的影响,该怎么仿真

网友:
    电容也是无源器件,跟传输线可以进行整体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