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啦:如何打开txt文档?

楼主(2022-04-20):
    如题,skill生成了一个txt文档,如何在skill中添加代码使文档生成后能够被自动打开?跪谢~~~

网友A:
    读取的话 infile()
    打开的话 axlUIWExpose(axlUIViewFileCreate(...))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一般小作家開啟.
    shell( notepad ???.txt)

    试了一下shell括号里要用双引号才行,可以了,不过会多弹出一个cmd.exe的命令行程序界面,这个怎么关闭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取的话 infile()
    打开的话 axlUIWExpose(axlUIViewFileCreate(...))

    这个好理解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要這樣就能直接開啟, 使用ALLEGRO 本身看????.TXT
    axlUIViewFileCreate("????.txt" "Report Object P ...

    大佬要转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