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關於PADS VX2.7 PCB驗證設計的問題

楼主(2022-04-21):
PCB Layout 完,點擊驗證設計,在連接性出現錯誤,但是又沒明確是什麽錯誤,有沒有大佬教一下這個應該怎麽看,我根據坐標看了下位置綫是有鏈接上去的,還有圖中怎麽出現那麽多××,這是表達什麽意思?打地孔都有打過去

网友A:
    必须把PCB全屏显示,之后再验证设计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把PCB全屏显示,之后再验证设计就好了

    怎麽全屏顯示

网友B:
    tool-optins-thermals-show general copper plane indicators去掉勾就没有XX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ol-optins-thermals-show general copper plane indicators去掉勾就没有XX了

    那些子网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是不是贯孔没勾选“电镀”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贯孔没勾选“电镀”所致?

    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