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9中如何设置捕捉点?

楼主(2022-04-21):
    刚上手19,好像和之前的版本区别很大,找不到可以设置捕捉器件中点的地方

网友:
    不是没有,是这个版本把这个选项隐藏了。按照我的视频方式输入一些命令后添加“板参数选项”这个菜单,就可以按要求设置了。

网友:
    之前的都是按D-O吧  试试

网友:
    试试看:菜单View-Grids-Toggle Object Hotspot Snapping
或者用快捷键:Shift

网友:
    在PCB界面按快捷键  G   设置栅格点X 或者Y    或者快捷键  shift +ctrl +G  (全局格点捕捉设置)

网友:
    浪费了我五个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