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求助:CST可以仿真火花隙开关的导通吗?

楼主(2022-04-21):
    或者是集总开关元件的闭合,多谢了或者是可否设置随电压(电场强度)变化的材料电导率

网友:
    似乎不行 ,只能将激励脉冲信号设为EMP类似的累积信号,材料只能设置色散,你说的那种情况应该不行吧

网友:
    CST不能仿真火花隙开关的导通

网友:
    不可以的,这种情况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