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三极管的穿透电流?

楼主(2022-04-21):
    什么是三极管的穿透电流?

网友:
    穿透电流是指晶体管基极开路时,集电极到发射极间的反向截止电流。符号为Iceo ,称作三极管的穿透电流。

网友:
    穿透电流是指晶体管基极开路时,集电极到发射极间的反向截止电流。

网友:
    穿透电流是不可控制的电流,它增加了功率损耗,在温度变化时它也变化,这个变化的电流送到负载就产生了随温度变化的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