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滤波电容如何选择和计算?

楼主(2022-04-21):
    开关电源的滤波电容如何选择和计算?

网友:
    滤波电容的选取原则:经过整流桥以后的是脉动直流,波动范围很大。后面一般用大小两个电容;大电容用来稳定输出,众所周知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突变,因此可以使输出平滑;小电容是用来滤除高频干扰的,使输出电压纯净;电容越小,谐振频率越高,可滤除的干扰频率越高

网友:
    容量选择:
1、大电容,负载越重,吸收电流的能力越强,这个大电容的容量就要越大
2、小电容,凭经验,一般104即可
3、电容对地滤波,需要一个较小的电容并联对地,对高频信号提供了一个对地通路。
4、电源滤波中电容对地脚要尽可能靠近地。

网友:
    理论上说电源滤波用电容越大越好,一般大电容滤低频波,小电容滤高频波。但是可靠的做法是将一大一小两个电容并联,一般要求相差两个数量级以上,以获得更大的滤波频段。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