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项目之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MCU芯片,芯片的选择要点有哪些?

楼主(2022-04-21):
在一个项目之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mcu芯片,芯片的选择要点有哪些?

网友:
慎选144脚及以上的QFP封装芯片,焊接时失效风险很大。

网友:
不同电平电路混用时转换器件选择要遵从数据手册上输入输出电平的门限定义,必要时加入限流电阻。

网友:
不用的输入管脚不能悬空。

网友:
芯片输出管脚的驱动能力不超过额定的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