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如何将CST和HFSS仿真的S参数数据导出?

楼主(2022-04-21):
如何将CST和HFSS仿真的S参数数据导出?

网友:
    一般默认勾选S Matrix(s矩阵),1处选格式,幅度/相位或者实部/虚部,
    点2处导出矩阵,可以选择格式比如tab之类。

网友:
    一楼说的很不错,正解

网友:
    HFSS直接在result里查看报告,邮件点击报告,export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