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选择开关电源时应该注意哪些细节?

楼主(2022-04-21):
在选择开关电源时应该哪些细节?

网友:
    在选取时电压,功率,负载都要考虑到

网友:
    需考虑电源的工作环境温度,及有无额外的辅助散热设备,在过高的环温电源需减额输出。环温对输出功率的减额曲线。

网友:
    根据应用所需选择各项功能:
保护功能:过电压保护(OVP)、过温度保护(OTP)、过负载保护(OLP)等。
    应用功能:信号功能(供电正常、供电失效)、遥控功能、遥测功能、并联功能等。
特殊功能:功因矫正(PFC)、不断电(U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