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开关电源的开关管一般是用MOS管而不晶体三极管?

楼主(2022-04-21):
为什么开关电源的开关管一般是用MOS管而不晶体三极管?

网友:
1,MOS管损耗比三极管小
2,MOS管为电压驱动型,驱动电路比较简单,三极管为电流驱动型
3,MOS管的温度特性要比三极管好

网友:
MOS管比三极管最大的优点是所需的驱动功率小。MOS是电压驱动,三极管是电流驱动。

网友:
mos的输入阻抗接近无穷,用作开关静态的时候漏电小,功耗小,可靠。三极管靠基极电流驱动,这个电流产生额外的功耗。理想的开关电路就是通电和断电状态,通断两个稳态,尤其是断开状态是不应该产生功耗的,这点mos更理想。

网友:
电压驱动器件,输出电流大,发热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