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ou can start routing from non-signal only in ECO mode

楼主(2022-04-21):
you can start routing from non-signal only in ECO mode在LAYOUT中出现这个提示,请问怎么取消这个规则设置呢?PCB中部分pin有网络,但是无法走线,只能在ECO模式下走线?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A:
    解决方法:执行Setup/Design Rules/ Default/Routing菜单命令,在“Layer biasing”区域,将Bottom层从“Avilable Layers” Add到“Selected Layers”,即将Bottom层设置为可布线的层。
    可能两个原因,
    ①第一个是Routing Rules里面的Default里面Layer Biasing的相应层选到Selected里面,因为你这个已经选了,故排除这个错误
②就是你添加了Keepout层,但是你的Keepout层你设置的跟背景色一样的颜色,看不出来,所以在setup 里面的Color Display里面把Top和Bottom的Keepout层的颜色设置跟背景色不一样的颜色后,就会显示出来,删掉后应该就可以布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解决方法:执行Setup/Design Rules/ Default/Routing菜单命令,在“Layer biasing”区域,将Bottom层从“A ...

    感谢您的回复。这两个我都检查过了,没问题的。但是我目前的情况是只有一个元器件无法走线,在ECO状态下可以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