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6.6 pcb editor 鼠标左右键都没反应,不是软件卡了

楼主(2022-04-21):
在出现这个情况之前,我按了一个右键选项窗口里的选项,忘了是啥。长按左键没有选中框,无法选中,单击右键也没有选项窗口,在主界面(图片里的界面)怎么按左右键都没有用,其他命令选项都是能用的。怎么才能把原来的功能调回来?

网友:
找到环境变量HOME下的路径下的PCBENV文件夹里的ENV文件,用TXT格式打开编辑,举例加入以下命令 funckey a add connect funckey s slide funckey是定义快捷键的指令 , a是定义的快捷键,add connect是实现的功能

网友:
更换一下模式就好

网友:
    如果键盘有反应能用,建议使用键盘恢复该应用程序的默认设置值。方法是用键盘的 tab 键,打开该应用程序的“工具” -->“选项”,选择恢复默认设置。另:键盘操作也可以用快捷组合键的方式,通常是Alt + 一个字母,而这个字母就是操作菜单项后面,括号中的带下划线的那个字母。
    另外,也可以重新启动机器,再进入这个应用程序,看问题是不是可以解决。
实在解决不了的,那就只能彻底卸载该程序,删除磁盘上该程序的目录后。重新安装该应用程序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