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芯片中间热焊盘的覆铜问题

楼主(2022-04-21):
论坛有没有高手帮忙看一下,这个封装中间有9个热焊盘,有一张图片是四边的8个管脚是有编号的,是改了原理图和封装才能让8个管脚和覆铜连上AGND,另一张图片是四边的8个管脚只有一个管脚有编号,如果不改原理图和封装的情况下能不能用allegro的设置使覆铜和前面那张图的效果一样,如果强行将四边的7个管脚和那个有编号管脚的网络AGND连接会如图报DRC,并且覆铜也没有自动连上,尝试过改管脚性为AGND或short可以连接上AGND,不报DRC,但是覆铜还是没有那张8个脚都有编号的效果,而且覆铜时和报DRC的效果差不多一样,其它没有编号的管脚属性为< MECHANICAL PIN >

    shape2

    shape2

网友A:
    铺静态铜皮,强连,Waive掉DRC

网友B:
    两张图的铺铜效果都不好。上述不是最优的思路。直接用静态铺铜就解决了,铺盖住9个PAD就可以了,干嘛非要铺铜外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张图的铺铜效果都不好。上述不是最优的思路。直接用静态铺铜就解决了,铺盖住9个PAD就可以了,干嘛非要铺 ...

多谢指导,用您说的这个方法会不会有报DRC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铺静态铜皮,强连,Waive掉DRC

多谢指导,有没有不报DRC错误的方法?

网友A:
    有,改原理图,改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改原理图,改封装

    这个太麻烦了吧,我以为有更加简便的方法!,比如说改焊盘的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我,會改零件腳 pin129 使用 shape 建零件腳包括至另7腳, 但pad 的 mask 和 鋼板 不要建, 而要建在其他層 ...

多谢指导,我以为allegro有能像PADS那样关联引脚的功能!将引脚关联到同一网络,或用ECO直连想要连的网络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8个PAD原来不是AGND网络的,铺铜AGND连接起来产生了DRC,在allegro里面能不能直接把这8个PAD改成AGND网络,铺铜(AGND网络)就没有DRC了,,是这个意思吧。哎。

网友B:
    在allegro里面可以改的,,按以下设置,在Options里面选择要赋予的网络名(AGND),分别点击这8个PA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allegro里面可以改的,,按以下设置,在Options里面选择要赋予的网络名(AGND),分别点击这8个PAD,

多谢指导,这个方法是可以连接的,就有点像PADS的ECO功能,但是这个方法好像要有引脚编号属性为PIN的才行,而这7个管脚属性是MECHANICAL PIN没有引脚编号好像不行,是不是除改原理图和PCB封装之外还有其它什么方法设置后也可以连接,我单独设置过引脚的属性是能连接,但是发现覆铜覆不上去,还是我的操作步骤有什么地方遗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ALLEGRO是可指定,修改線路, 但考慮如下:
1.符合廠商腳位規格.(以後好溝通.)
    2.以後修改重吃netlist,不 ...

多谢指导,高,实在是高,这样会避免图一时的方便给后续带来更多的麻烦,这个软件的操作确实严谨!技术需要这样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