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格地平面的微带线阻抗

楼主(2022-04-21):
网格地平面的微带线阻抗

EDA365原创     作者:何平华老师

网格地平面的微带线阻抗,碎片三分钟,收获一丢丢。
柔性板FPC如何减小弯折半径,要求介质较薄,地平面做成网格状,以减小刚性。如果柔性板还要求控制阻抗,似乎有点小麻烦:Polar SI9000老版本里面没看到网格地平面的阻抗计算模型,新版本V21可算网格阻抗。
HFSS不是路仿真软件,而是基于有限元网格剖分和麦克斯韦方程,求出任意结构的电磁场分布,再输出端口的S参数,与其它阻抗计算软件对比,HFSS根本不用阻抗计算公式,所以是不按套路出牌的降维打击。

HFSS建模过程
首先,按照带有完整地平面的普通微带线建模就好了,设置边界条件、端口、仿真参数等等。地平面名称为gridingGND。
其次,是如何在地平面上按网格参数挖出N * N个正方形窗口,就形成了网格地平面。这也得分成7个小步骤:
  • 先在坐标中心建一个正方形,边长为griding_cut;
  • 再沿着X轴正向拷贝20个正方形gnd_cuta,拷贝步长为-griding_Width_gndline - griding_cut,其中griding_Width_gndline为地平面网格栅的线宽;
  • 再沿着X轴负向拷贝20个正方形,拷贝步长为griding_Width_gndline+ griding_cut。
  • 将上两步形成的全部39个正方形(不是40或42个)布尔加法操作联合成整体,当然名称也是gnd_cuta,这是39个正方形构成的直线阵列;
  • 再将直线阵列gnd_cuta沿着Y轴正向拷贝20个(步长为拷贝步长为griding_Width_gndline + griding_cut)、沿着Y轴负向拷贝20个(步长为拷贝步长为-griding_Width_gndline - griding_cut),然后也将这39个直线阵列联合成整体,当然名称也是gnd_cuta,于是形成一个39*39个正方形构成的平面阵列;
  • 然后将gnd_cuta旋转一个角度angle_gridingGND;

  • 然后再将gridingGND减去gnd_cuta,就形成了如下图所示的完整模型:

为了适应一般的场景,将此模型结构尺寸做了参数化:
注意最后一行:微带线与地平面栅格线的平角是20度,可以改成常规的45度。
上表中所有结构参数都可以自由修改。

仿真S参数
如果按上表中的结构参数建模,再将介质材料设置为HFSS自带的FR4_epoxy,仿真一下看看效果:
       回波损耗dB(S(1,1))指标不算太好。因为模型的端口采用了50欧归一化阻抗。说明网格地平面的微带线采用上表中的结构参数,其阻抗偏离50欧。
那么如何知道这个模型的真实阻抗是多少呢?

数据后处理计算真实阻抗
可以试试修改模型端口的归一化阻抗。将dB(S(1,1))指标调至最优。这个过程是数据后处理过程,不需要重新算电磁场,非常快。
发现如果将模型的两个端口的归一化阻抗调整为59欧时,dB(S(1,1))指标达到最优,0~10GHz以内都能优于24dB:
说明这个网格地平面的微带线的阻抗就是59欧
归一化阻抗为59欧的Smith圆图如下:
很靠近正中心,说明微带线与59欧阻抗很匹配。
如果想将这个带有网格地平面的微带线的阻抗调整为50欧,可按照常规方法调整微带线线宽、介质层厚度之外,也可调整栅格的正方形大小、栅格线的线宽来微调。
最后看一眼这个带有网格地平面的微带线的回流路径,支离破碎:
与完整地平面相比,网格地平面的回流路径有向外漫沿成份,估计网格地平面可能有EMC风险。

出品|EDA365
作者|何平华老师

注:本文为EDA365电子论坛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网友:
    我们很少用网状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