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中半重叠同网络通孔怎么查错

楼主(2022-04-21):
    cadence中半重叠同网络通孔怎么显示出这种错误

网友A:
    找个SKILL查重孔的程序。

网友B:
    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养成良好的设计习惯,把Same Net Spacing检查开关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养成良好的设计习惯,把Same Net Spacing检查开关打开

    我都开了,但是这个还不报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个SKILL查重孔的程序。

    求推荐SKILL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都开了,但是这个还不报错啊

把线宽规则设置中的Pad-Pad Connect设置为NOT_ALLOWED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推荐SKILL

很久之前写的,不好用不要怪我。密码db 命令chkdp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之前写的,不好用不要怪我。密码db 命令chkdpv

    比心,谢谢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线宽规则设置中的Pad-Pad Connect设置为NOT_ALLOWED

我去试试看,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线宽规则设置中的Pad-Pad Connect设置为NOT_ALLOWED

盲埋孔的设计是不是也可以这样查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