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的输入捕捉与输出比较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4-21):
单片机中的输入捕捉与输出比较是什么意思?

网友:
输入捕捉:如具有此功能的一个管脚,定时器在内部时钟的作用下在运行,此时管脚来了个中断,假如上升沿吧。在中断的作用下,定时器停止工作,此时可以读出定时器的数值,读出后再开启定时器,等待下次中断,再读取一次定时器数值,二次相减,就可求出二次中断的间隔时间。

输出比较:有一寄存器先存放你要定时的数,例如50.定时器在内部时钟下有0开始慢慢向上加,没加一次都会和那个寄存器比较,当等于那个寄存器值时 如50,此管脚就会跳变(输出一高电平或低电平)。

网友:
    输入捕捉可以用来捕获外部事件,并为其赋予时间标记以说明此事件的发生时刻。
输出比较:定时器中计数寄存器在初始化完后会自动的计数。从bottom计数到top。并且有不同的工作模式。

网友:
    输入捕捉就是用一定方式得到单片机IO引脚的输入状态:外部中断,可以及时得到下降沿或者低电平的输入状态。
    查询方式 可以得到高电平或低电平的输入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