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分析PNP三极管放大电路?

楼主(2022-04-21):
    怎样分析PNP三极管放大电路?

网友:
    先确认电路参考地为正极地;
    PNP三极管为正极地,NPN三极管为负极地。

网友:
    判断电路属于共发射极、共基极、共集电极放大电路中的哪一种;
    共发射极放大电路是最常用的电路形式,共基极多用于高频电路,共集电极可以做成射极输出器。

网友:
    根据放大电路类型分析电路的构成、耦合方式、工作点;
电路构成和耦合方式可以分析出是交流放大还是直流放大以及高低频放大,工作点可分析出事放大状态还是开关状态

网友:
    PNP三极管的基极和发射极都比发射极电位低,例如在NPN三极管中,基极电位是+0.7V。在PNP三极管中,基极电位是-0.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