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结MOS和SiC MOS各有什么优缺点?如题,最近一个项目需要用到,但还没确定用哪种MOS

楼主(2022-04-21):
如题,最近一个项目需要用到,但还没确定用哪种MOS。

网友:
区别就是碳化硅mos开关损耗极低,开关频率可以做的很高。

网友:
SIC开关速度快了,DV/DT大了,带来的EMC问题比较多。

网友:
超结的开关损耗其实更低。

网友:
用超结替换过VDMOS,感觉超结还是好用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