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的问题,PCB做好后出现警告怎样解决?

楼主(2022-04-21):
altium designer的问题,PCB做好后出现警告怎样解决?

网友:
    这是DRC检查给你的提示,表示图中的两个脚本应该连接,但你没有连接,所以报错警告。

网友:
    你使用快捷键T-M,应该可以暂时消除相应警告

网友:
    要解决错误,需要在原理图那边把两个脚分开,然后再导入PCB,或者在pab中把两个脚连上,具体哪种解决方法需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