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rotel里的 shift+S 怎么不能用了?

楼主(2022-04-21):
求救,protel里面显示单层的快捷键shift+s不管用了。 前几天我都有用过,今天怎么按都没反映了。DXP2004版的,也没重装过。只限于一个文件, 我同时打开其他文件,再按shift+s 又是可以用的。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情况。同时切换层也用不了。

网友:
这个问题是因为输入法不在英文状态引起的,请切换到英文输入法。

网友:
输入法的问题

网友:
新版本的Altium是shift+alt+z